[板卡资料]
联想IH81M ver:1.0 合成BIOS

楼主(2020-05-07):
联想IH81M ver:1.0 合成BIOS!非常抱歉大家,这个BIOS确实会没有网卡,但是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ME文件,所以只能搁浅了!

这个BIOS是合成的,亮机很快,就是会造成没有板载网卡,只适合插独立网卡和板载网卡已经坏了的主板使用了!

网友:
自行测试了,实测5秒亮机

网友A:
试了不认网卡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不认网卡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那你以前是什么问题呢?以前网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A:
本来是不装内存报警的  装内存不报 不显示。  这个BIOS刷了确实网卡认不了   后来再下了一个可以了  上网什么都正常  就是开机显示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不装内存报警的  装内存不报 不显示。  这个BIOS刷了确实网卡认不了   后来再下了一个可以了  上网什 ...

好的,我再修改一下上传,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