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喜电源 无PG信号的简单维修

楼主(2020-05-07):
7喜电源,可以正常启动,主板不跑码。
更换电源后,正常跑码。
检查发现这个7喜atx电源,发现pG 灰线,一直为0电平。

型号PP350AHD,20针的老电源。

大滤波塑料盖切掉,无鼓包。

次级电源主控 SG6510D,
负责输出的电压检测,pson开机,输出PG信号。
搜到一份数据手册

引脚定义如下:

1脚 模拟量输入。应该是检测初级电压的。
实测1.35V  正常 √
3脚为保护脚,可以控制初级pwm电路,彻底切断输出。
低电平时,pwm电路正常工作。
实测 3脚接近0v,正常 √
4脚pson,直连绿线。
56两脚 检测3.3V和5V电压,实测1.5V, 大于1.2V。 ok√
7脚VDD,芯片供电。待机时由5VSB供电,开机后由12V供电。
这个电源可以正常开机。
实测电压9V,12V通过一个3V的稳压管降为9V。√ok
芯片手册上有一份监控状态图如下:

正常状态,应该是绿颜色对勾的那一行。
1脚实测1.35V,大于内部基准1.2V。
芯片上电时序图如下:

发现均正常,只有8脚不出PGO 高电平。
重点查第8脚
8脚为PG输出脚。开漏输出。

电路图上是这么连接的。
5V过一个1K电阻连接8脚,同时连接PG灰线。
万用表测,棕黑红金 1K电阻,阻值无穷大 ×
上面是我换过的。更换过之后,PG信号恢复高电平。
故障排除。

网友A:
真仔细,修得相当好。有理有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仔细,修得相当好。有理有据。

对的。维修就要清清楚楚的。
这样会有一份乐趣在里面。
胡乱修好的。可以收到钱,但是没有乐趣。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得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