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41H R3.0 无CPU电压

楼主(2020-05-07):
ONDA G41H R3.0 开机无CPU电压,查电源IC ISL6566无EN开启电压,那EN接的电路软复杂,找来找去找不到从哪里发过来的开启电压,刚开始以为是内存那边的。因无图,费了两天工夫,始终找不着,回过头量一下桥供电,只有0.6V,问题可能是W83321G,于是找了一个换上,桥电压正常了,CPUB出电压了1.3V,但还是不跑马。细查了原来一路上下管引脚已经断裂了。平时很小会出现,可能板子放太久了,找料板换了D472.D452,通电还是不跑马,怀疑刚才一路电压烧了CPU,再抑换一只,直是把试机U挂了。这个U不值钱。刚开始修时无细心量桥电压,漏网了,跑了人大圈,就是EN开启电路里查来查去都找不到跟桥有关。

网友:
额,我有这型号主板,上电就开机不跑码。因为便宜就扔一边了,得找出练练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