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54TQ 亮一秒黑

楼主(2020-05-07):
LG W1954TQ,开机亮一秒后黑屏,可能背光坏,也有可能爆电容,拆开电源板,电容没事,外接灯管测试,分别两组灯,一边0.45A,一组0.55A,可能有一点老化,但不灭菌,于是查驱动IC DT8211A,9脚是保护PIN,板上9PIN接一电容。应该是充电让一段时间再保护,还有防止瞬间干扰。于是并了一个1K电阻上去,把保护电压拉低,本来接地就去保护了,但我接电阻,在严重过载时一样会保护,以防不测。试两小时机正常

网友:
这个屏灯管不好换,这样除保护也是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