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10D I7 D开机跳变0.4上不去了~~~~~

楼主(2020-05-07):
主板烧洞都补好了~一个管也换了~不短路了电流0.4上不去是不是CPU问题了啊~~~~~~~~~~~~~
cpu

网友:
HP8S36芯片4个都换了~~~~~~~跳到0.4上不去

网友:
恭喜 CPU挂了

网友:
这种C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换个u试试吧

网友:
烧的有点厉害啊
。。。。。。。。。。。。。。。。。。。。。。。。。。。。。。

网友:
cpu怎么测试啊~~~~~~~~~~~~~好坏

网友:
这款机子主板的四个管子全换了好了以后,很容易再烧CPU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第三相电路也补上去。记得这个主板的供电设计刚好37W。。。。如果三相供电全部是48W。

网友:
要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今天0.57-0.59还是上不去~~~~~~~~~~~~~~~~~

网友:
今天修0,6上不去有的要2次开机会掉电是不是CPU问题到底图片测试地方没有电压~

网友:
你换一个CPU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基本挂U !!!!!!!!!!!!!!!!!!!!!!!!!!

网友:
可拆卸的U 好运气

网友:
要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掉,一般上管烧,后面基本就挂了

网友:
最好换一套电路

网友:
处理好再换u

网友:
希望CPU的供电芯片不要残废咳CPU完了

网友:
广达tws!cpu报废了!

网友:
我拿个U测试下

网友:
U挂了啊~~~~~~~~~~晕倒

网友:
一大堆老油条在喊:“u挂了,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