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30开机掉电

楼主(2020-05-07):
X230裸板插上电源一瞬间0.15A然后掉到0.000【无待机】直接查待机芯片TPS51120
1、23脚VIN  20V正常
2、22脚VREG3   3.3V正常
3、29脚VREG5   5V正常
4、4脚EN1和21脚EN2【瞬间有马上就掉到0V   不正常】

5、EN1和EN2是同一个开启信号M1_ON

6、M1_ON受控于TB芯片,请教大神我是不是该换TB了
7、这个TB带不带程序噢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被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被拉低的,,,,,,,,,,,,,,,,,,,

94和95脚翘起来,  M1_ON有3.8V了,待机芯片的3.3V和5V都出来了,   待机电流也有0.015A了,现在翘起按开关,开不了机,只有待TB芯片回来再试试了,感谢了哈骑士大哥!!!:D:D

网友(2021-01-22):
加油。只是这个TB不知道带不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