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5370图纸

楼主(2020-05-07):
求dell 5370图纸版号:ARMANI13 MAIN BOARD
                           REV:A00
公共端无电压

网友:
从电源口一直跑线路,没有一端跟上管D级是通的,怎么都通不到公共端呢?

网友A:
摸索着搞定,充电芯片9538h一个电容的问题,导致VDD电压拉低。直接拆了。

网友:
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个点的VDD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摸索着搞定,充电芯片9538h一个电容的问题,导致VDD电压拉低。直接拆了。

您好,请这个台机器L13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电压是多少?

记得是2.9v那样子,机子已经交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这个台机器L13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

这还真不知道,机子不在手上了

网友:
没有图纸你是怎么摸索的一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5v这个点,我这个不充电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