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求教怎样一个u盘装4个硬装启动盘

楼主(2020-05-07):
u盘已量产,前两个分区是win10的,可以在启动选项里启动。但后面两个win7就不行,启动选项里识别不出来

网友:
把win7分区设为活动,默认u盘启动就是上面这样

网友:
多分几个分区

网友:
分再多识别不了也没用啊

网友A:
做的都是安装版吗,没有试过   有没有选中ntfs格式  4k对齐

网友:
做个win10安装版再做个pe就可以了做那么多干嘛?

网友:
没什么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的都是安装版吗,没有试过   有没有选中ntfs格式  4k对齐

NTFS 4K都试过。不过win7的安装介质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用的光盘拷贝和ISO解压做的那两个分区。我用单独的一个u盘这样做win7都能启动。现在只有把win7分区设为激活,通过启动u盘设备来装

网友:
呵呵,搞起好耍。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有的电脑按不出启动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NTFS 4K都试过。不过win7的安装介质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用的光盘拷贝和ISO解压做的那两个分区。我用单独的一个u盘这样做win7都能启动。现在只有把win7分区设为激活,通过启动u盘设备来装

有待研究,搞定了说一下

网友C:
win7 32位不能efi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 32位不能efi启动,

我是64位的也不得行

网友:
直接PE多方便啊

网友:
给win7的mbr重做引导,mbr只认原先安装时的第一启动盘,启动顺序换了它不会自己找只会读自己盘上的第一引导分区,没有就启动不了

网友D(2020-06-18):
is903主控的U盘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is903主控的U盘  你值得拥有

我就是,还量产了的。装了3个系统

网友:
Win10 数字权利永久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