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00WB(标准版)电源维修实例

楼主(2020-05-07):
一台金河田ATX-300WB(标准版)电源无输出。

测电源紫+5VSB正常,启动绿线4.95V正常,辅助电源脉冲驱动供电12V也正常。短接绿线与地,测量PWM电源管理芯片SG6105ADZ第8、9脚电压有轻微变化,表示已经发出脉冲信号到激励三极管,但瞬间停止,看来PWM芯片工作正常,且已进入保护状态。
检查芯片②脚3.3Ⅴ、③脚5V、⑦脚12V三组电压检测端,以及滤波电容、肖特基整流二极管等相关元件,无异常。再查④脚OPP过功率检测端相关元件,发现从激励变压器过流检测绕组到④脚之间相关线路上有2个4148开关二极管D27、D12全部烧毁,用万用表笔轻轻一碰就断成二截,同时两只激励推动管发射极到地之间2只串联起保护作用的IN4148二极管D25、D26也烧毁断开。用全新IN4148全部替换后,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反复分析,此故障还是与激励推动回路有关。对低压侧相关元件逐个排查,均未发现问题,感觉一筹莫展、山穷水尽了。
再次冷静分析,问题会不会出在高压侧?随即对高压侧激励推动变压器周边元件进行排查,发现与Q1开关管13007基极相连的一个IN4148二极管D3断路,而且两只开关管中有一只13007开关管Q1基极与发射极呈开路状态。对上述坏件进行更换后,加电测试,各路输出电压全部正常。
总结:此类故障是该电源通病。我连续修理十几台同型号电源,全部为相同的元件烧毁。故障根源为开关电源大电流过功率,导致该回路中相关的起保护作用的二极管烧毁,并通过激励变压器感应到低压绕组,致过功率检测电路中的相关二极管烧毁,电源管理芯片④脚电流检测端检测到电压异常,导致保护无输出。

网友:
更正:
发现从激励变压器过流检测绕组到④脚之间相关线路上有2个4148开关二极管D27、D12全部烧毁。其中D12应更正为D10

网友:
楼主专业  在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