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大电流,

楼主(2020-05-07):
上松香,铃声放大ic发烫,摘了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测焊盘pp_ARc_VBoost阻值不正常,图纸显示是无穷大的,我测的是两百多阻值,这是什么情况,求指点

焊盘左下角四个点应该是无穷大,万用表测了一下都是两百多阻值

网友:
下载积分  不够

网友:
怎么都是过来水贴的

网友: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上松香,烧这一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松香,烧这一路啊。

拆了旁边那个电容搞好了,就是有点奇怪 底盘接地的那几个脚都变成两百多阻值!

网友:
应该这条路跟其他路线的搭在一起了

网友:
电容对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