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不越狱可以写串改串吗?硬改

楼主(2020-05-07):
什么机型或者什么系统版本,在不越狱不换硬件前提下怎么才能修改原本的手机串码序列号那些!最好是软件,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是刚学的吧!哈哈哈!!没有这样的软件

网友:
有软件 需要花钱买的

网友:
酒醒了就不会说胡话了

网友A:
最近华强北出了这样的神器了,可以改a10和以前的机器,不拆机改,貌似有两种一个带屏一种不带屏,价格现在还不明朗,900-3200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华强北出了这样的神器了,可以改a10和以前的机器,不拆机改,貌似有两种一个带屏一种不带屏,价格现在 ...

那就好,,难怪我有个朋友说可以免拆解IPAD,手机好像还不可以哦!!

网友:
进入“紫屏”工程模式,系列号随便改,但一改重启进入激活界面,手机一般是无法激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