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ad air不充电

楼主(2020-05-07):
故障iPad air不充电,插充电器没任何反应,连电脑也没有反应。
进水造成的。刚拿到第一感觉是U2引起的。拆开后测量尾插接口5V供电39脚只有0.48V,难道尾插是坏的。就把主板拆出来,不装电池再测量39脚电压,0~3.56左右跳变。拔下充电线,直接用电源变调5V,上39脚漏电50毫安左右。拆下尾插排线,插上充电器,尾插上5V有了,看来不是尾插的事。顺着5V往上找,通过L6157到了Q8123。因为测量着尾插扣子各个脚阻值正常,没有豁然去拆U2(平板待机电流正常)。试着先把Q8123拆了吧,重新装上尾插排线,测量39脚,有5V电压。直接短接Q8123,充电正常了。

网友A:
问下,苹果的屏怎么拆?不会坏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苹果的屏怎么拆?不会坏屏

多加加热,才好拆。注意排线位置,基本没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加加热,才好拆。注意排线位置,基本没大问题

谢谢  下次有机会 我再请教你

网友:
我们前几年修这些可没少坏,一个单位一起扩容40多台。干坏了7  8 台

网友:
这个怎么短接

网友:
可以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学习中!!进步每一天!!

网友:
直接短这个充电电流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苹果的屏怎么拆?不会坏屏

加热  慢点拆  拆不动的时候滴一点酒精 尤其注意不要拆断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