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5-07):
    型号三星NP900X3E
    故障:不触发,待机偏高0.11
    维修过程:这样的待机要么3 5V短路,要么3V 5V LDO电压短路导致的,这个机器没有图纸点位,看了一圈找到待机芯片51125,打值待机3 5V电感对地值正常,测51125 PIN8对地。烧机就摸到8脚外面的陶瓷滤波电容发烫,电流调高了,手给烫了,烧机需谨慎。。。。拆掉电容打值正常,找个电容装上去,上电待机正常,触发显示正常。

    型号:联想G47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通病机,就是风扇下面的开关板被贴纸腐蚀断线导致,拆开后盖拆掉风扇,撕开贴纸刮开补线,上电触发显示正常。

    型号:戴尔3000
    故障:进水
    维修过程:拆开主板后发现是进水的,洗干净烤干上电测试,触发后电流0.060,测到3 5V二级转换只要2V左右,转换芯片脚位腐蚀,拆了处理焊盘,换一个芯片上去,触发后电流一路小跑亮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华硕FL8700F
    故障:进水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只有小板进了一点点水,嘿嘿。。。捡漏了,洗干净。上电显示正常(此时没有插小板排线,以为好了装起来了)。装上后不开机,待机偏高。又拆开把小板排线拔了就可以开机。仔细观察小板进水的地方有一个小电容,打值是短路的,拆掉后打值正常。插上小板排线上电触发显示正常。

    型号:苹果A1466
    故障:不显示,三声报警
    维修过程:拆机看到板子没进水,哦哟,难搞。测试电压都正常,这样的就要换内存颗粒试水咯。这个机器很奇怪的,明明内存颗粒没坏,因为以前专门测试过。把三声报警的内存颗粒全拆下来去别的好机一颗一颗测试都是能显示的,但是加焊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直接找了一个先把边上的第一颗换掉。换完后上电正常显示。进系统鲁大师测试一切正常。先把换了的做个记号。要是返修再换其他的几颗。。。。

    型号:苹果A1425
    故障:风扇狂转,卡机
    维修过程:拆机看到没什么修过的痕迹。那么就先刷个BIOS。刷完测试一切正常,不卡机了也不狂转了,捡漏真开心啊,下班班咯。。。。

网友:
生意挺好的啊!技术好,经验丰富。

网友A:
你应该是专业维修20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专业维修20年吧

你这是在变相说我老,不接受,我才十八。。。。。。。

网友:
经验丰富

网友(2020-07-30):
请教大师,我有台A1425进u盘都断电重启是什么问题,所有外设已经拆除,无进水,处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