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请大神帮我看下,停留充电界面。

楼主(2020-05-07):
充电显示正常 开机停留充电界面 请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没充进电啊,这是电量低的显示,提示你要充电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充进电啊,这是电量低的显示,提示你要充电懂吗?

关键是充电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充进电啊,这是电量低的显示,提示你要充电懂吗?

充了一天也这样

网友:
那就是充不进电啊,去修充电……

网友:
多冲一会看

网友:
你确定你是搞维修的,,真的醉了!!

网友:
充电板坏了

网友:
拆机修啊,能看好吗?有充电电流吗,残疾人修好不要钱,你的修好200,收破烂脸盆一个

网友:
充电IC坏了

网友:
这个还用问吗?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了!你怕是来搞笑的吧!

网友:
神了。明天我也,找个手机看看。主要看看能不能看好

网友:
电池电压太低,就是这样开不了机的。

网友:
换过新电池还是这样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先排除外配,查充电电路

网友(2020-06-25):
电池尾插充电电路

网友:
这样换电池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