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一天就是这样大神们帮忙看下哪

楼主(2020-05-07):
充电一天就是这样  大神们帮忙看下哪里问题 插上充电器显示充电 但是开不了机

网友:
多数是电池坏了

网友:
能不能充进去电

网友:
多充会就好了,不行换电池试试

网友:
看充电电流正常不?

网友:
先检测是不是充电器问题,再检测充电接口,以及充放电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