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371 上電0.22a

楼主(2020-05-07):
PL4502 斷開節點1  +拆除PU4501   測量PL4502 節點2 對地短路

上電大短路PU4502 ~ PU4505發熱 求解

网友A:
5V短路,查后面什么元件短路,用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短路,查后面什么元件短路,用烧鸡大法。

PL4501及PL4502 拆除下

測量兩者點位2 皆為對地短路

拆除PU4501 + PU4502~PU4505

測量 PU4502及PU4504 五六七八腳皆為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