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HP笔记本安装WIN7时突然关机 !

楼主(2020-05-07):
今天 ,在安装一台HP笔记本的操作系统,安装GHOST WIN7时突然关机 ,用的是秋叶的系统 ,开始以为是系统 不行,换了移动硬盘和系统 之家的后依然如此,第三次安装时特别 注意了一下,是安装到万能驱动这个时候 ,第二次也是在安装 万能驱动 的时候 死机,、摸 了一下笔记本,虽然有点烫,但应该不至于 死机黑屏,不知道 有没有谁遇到 这个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个安装方式

网友:
温度过高,不会保护了吧?

网友A:
要么温度高,但是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你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温度高,但是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你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好的,我也认为可能 和显卡 有关,我下午来试一下,不装显卡 驱动

网友B:
直接把硬盘拆下来装好系统后再装上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硬盘拆下来装好系统后再装上去试试看,

这个方法如果 是WIN10可以,win7好像不行吧

网友:
下午问题解决了,我说一下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好给别人少走点弯路,遇到 这种问题,都是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是用了不同网站别的GHOST WIN7系统,故障依旧,依然 半路死机,后来用了一款可以在驱动界面 选择的GHOTS7系统 ,在安装到万能驱动的界面 时,将显卡驱动的勾去掉,以为不装显卡 驱动能解决问题,谁知依旧如此 ,还是死机!!当时头脑有点晕乎了,于是坐下来,抽了一根香烟,冷静的思考了下,找来了一个GHOST10的旗舰版,开始试装,竟然 一下子成功了,看起来是解决了问题,可是WIN7为什么装不上呢,人家本来用的也是WIN7啊,我决定和它斗到底,不装上WIN7誓不罢 休,又找来一个安装版的镜像cn_windows_7_professional_with_x64_2018.iso,就是这个我们私下 里叫的慢装版系统,继续折腾 ,竟然 圆圈转起来了,心里那个激动啊,终于折腾好了,就是装好后发现设备管理器里有好几个黄色感叹号,不敢再用什么驱动总裁,驱动精灵自动安装了,HP DV4的本子,老老实实去HP的网上下了驱动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每次解决一个问题,还是很开心的!

网友:
HP的笔记本到官方网站去弄驱动,而且注意一下温控。

网友:
装系统死机的话 有很大可能是驱动问题把。。。

网友:
要么温度高,但是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你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解决方法永远层出不穷

网友(2020-06-13):
HP台式机也是出各种问题的

网友(2020-07-15):
Win10 数字权利永久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