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9 270 2g,黑屏救助,apl5932a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20-05-07):
5v,核心1.01.显存1.45。0.95,好像都有,就是黑屏
红色是我测出电压,感觉1脚en电压0.91v电压低了,没有好显卡对照

下面这张图,是rx460……rx580图纸中参考而来,仅做参考

网友A:
感觉电压都出来了,没有测试显存软件,就加焊核心试试。

网友B:
晚上回去帮你测测,POK HD7850的卡上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压都出来了,没有测试显存软件,就加焊核心试试。

有些是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晚上回去帮你测测,POK HD7850的卡上是3.3V。

谢谢,非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非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看错了抱歉,手上那片是蓝宝石R9 270 测 RT9018 POK是3.3v。所有电压都出来就证明POK没问题。打信号阻和测耦合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抱歉,手上那片是蓝宝石R9 270 测 RT9018 POK是3.3v。所有电压都出来就证明POK没问题。打信号阻和测耦合电容看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在笔记本电脑上这个芯片正常是1.8V输出的,电压是通过反馈电阻来调节的。具体看电路用在哪一路上,1.05 1.5 1.8你都不能说它有问题,看具体电路。

网友:
刚好搬迁东西   等安定了帮你看看

网友D:
感觉和我这个有点象,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228-1-1.html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和我这个有点象,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228-1-1.html
刷下BIOS试试?

刷过了,不行,加焊gpu后,核心短路了

网友E:
a卡这种电压全出来还点不亮的,如果没显存测试软件就别瞎折腾了,分分钟把核心和显存干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a卡这种电压全出来还点不亮的,如果没显存测试软件就别瞎折腾了,分分钟把核心和显存干废

不显,能用软件测试出来吗?

网友(2020-08-10):
我的刷bios好了,跑鲁大师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