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被晶振搞方了

楼主(2020-05-07):
一片技嘉的主板,之前拿到手主板不开机。量了各项阻值都正常,量晶振一端没电压然后仔细观察了下用万用表戳了一下发现106电阻和电容之间断线了。先用一小坨锡连上后电压正常0.43/0.28。开机后跑码跑到80过不去,想起来刷的这个bios绑定了网卡MAC码,又刷原版,拆焊bios芯片的过程中发现主板又不开机了,然后就查IO发现焊接Bios芯片过程中IO芯片脚位因为腐蚀导致部分脱落,拖锡拖了好久如图:

网友:
拖锡结束之后发现晶振电压两端都是0.52,主板无法开机。
把晶振电路重新连了一下还是老样子,怀疑106电阻坏二零。于是又找了一套晶振开始拆换。发现石英晶振拆不动。只好先把106和电容都换了。
装上电池,晶振起振了:0.51/0.65晕

网友:
现在按开机键还是没反应,是不是石英晶振和晶振电路不配套导致的啊?

网友A:
示波器测试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试一下啊

但是我并没有示波器

网友:
氧化的主板难搞的。

网友B:
晶振你不是用风枪吹的吧,用烙铁拆。风枪直吹容易坏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晶振你不是用风枪吹的吧,用烙铁拆。风枪直吹容易坏掉。

对,我都是从主板下面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都是从主板下面吹

下面吹就没事。

网友:
晶振拆不动笑死了,你要用剪钳把固定扣先剪断。风枪拆晶振又笑死啦~肯定得用烙铁。

网友D:
开机后跑码跑到80过不去,想起来刷的这个bios绑定了网卡MAC码,又刷原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刷得BIOS哪里来的?带MAC码?

网友:
扫戴斯乃,原来不能用风枪吗?我一直用风枪哈哈,难怪晶振老是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后跑码跑到80过不去,想起来刷的这个bios绑定了网卡MAC码,又刷原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刷得BIOS哪 ...

这个是原来有一块相同型号的主板,在网上买了一个支持八代、九代的bios。卖的人跟我说绑定了MAC码,我也不懂啦。不过查代码表好像80错误是地址错误

网友:
学习了。。。 晶振要烙铁。。。 一直喜欢用烙铁。用不好疯抢。。

网友:
这晶振两脚加点助焊膏电洛铁烤化镊子很轻松就搞下来了

网友:
晶振只能用烙铁,风枪会吹坏的,这个只能说多练。

网友:
拆晶振终于成功了,用剪子把两个脚剪了,然后把新的直接插上去上了点锡就OK了。
可是换了晶振后,两脚电压还是不对,分别是0.48V/0.44V。
按开关可以开机了,不过点不亮CPU,查PCIERST复位电压为0,IO63脚,S384脚 S4电压3.3正常。南桥开机一会一点都不发热,不知道是不是晶振异常的原因还是什么bios的什么原因。

网友E:
没有示波器 就成对的换 最好的办法是挪一套好板的,找到故障点 再换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示波器 就成对的换 最好的办法是挪一套好板的,找到故障点 再换回去

确实是挪了一套好主板的晶振,但是并没有效果,两端电压分别是0.49V/0.45V。可以开机不跑码,想问下高手会不会是南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