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368 BIOS 谜团

楼主(2020-05-07):
前两天一台戴尔13-7368,原机是 不管 进系统或者进PE都进不去就重启,想着刷个BIOS,自己修改ME的刷上不开机,没有BIOS电池的情况下,插电源自动上电0.2-0.3 就掉,上电到掉电大约1秒多一点,可以说是瞬间就掉,按开关还是掉电,上论坛下载了N个,论坛上的BIOS估计快让我下完了,大部分还都是有人验证成功的,连人家备份的我都下了,刷上都是不开机,瞬间掉电,崩溃了,后来刷回原机BIOS,发现改传统模式进PE蓝屏,换了一块ghost win7的M.2硬盘运行到一多半, 报英特尔集显驱动那个文件错误,才知道原来是cpu坏了,cpu 是I7-8565U ,直接还给客户了,
电脑还给客户几天了,回想一下,我就是想不明白了,确定是好的BIOS 为什么刷上就是0.2掉电,现在6代以上的BIOS 刷写除了要修改ME 或者合成干净的ME,还要重新配置,不然会到0.2不动,风扇长转,关不上机,但明显这台电脑不是这个问题。就算是cpu有问题,刷上也应该能开机啊,毕竟原机BIOS就能开机的,有能给分析一下的同行么?

网友:
很实用,谢谢

jiaohe14 -2 -2 这是求助,内容看了吗?

网友A:
好几种情况  第一种ME认桥了  第二种ME不是未初始化的版本  第三种ME版本不对

网友B:
dellBIOS一直有惊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llBIOS一直有惊喜

不错,17年修过一台戴尔5559,还没出保,当时怎么合成ME都不行,后来了解到6代cpu以上ME需要重新配置,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种情况  第一种ME认桥了  第二种ME不是未初始化的版本  第三种ME版本不对

我觉得第一种不大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17年修过一台戴尔5559,还没出保,当时怎么合成ME都不行,后来了解到6代cpu以上ME需要重新配置,不 ...

bios往死里刷  坏不了的

网友D:
应该还是ME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ME有问题吧

有可能, 但是就是想不通,下了好几个BIOS ,都是看大家验证过的,同样的BIOS放在大多数人的电脑上都行,到我这就不行了,然后我自己也合成了原机BIOS,也合成了初始me 都不行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