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们,这是什么

楼主(2020-05-07):
周围没标识,这是什么啊,有什么作用,我这图没画错吧?本人不是什么维修人员,只是爱好

网友:
忘说了,我说的是这个42t

网友:
这个是TK71542AS

网友:
给你个参考图

网友:
有没有错不太清楚,来混一分

网友A:
看图吧,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难到是我的表有问题?我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到是我的表有问题?我测到

我用表测3脚连到vcc12v的

网友:
我用二极管档测通路,1-2脚是相通的并连到上管的s极上的,3脚与驱动芯片的vcc相通连到vcc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吧,肖特基二极管

..看不懂,12脚相通是吗,3脚vin?

网友A:
up6281是个PWM供电IC,输出电压用于什么模块都有可能,你这样要大神才能解答了,主板型号报下呗,很容易查电路图的,知道输出信号名称才好办,鑫智造 听过没?——我也是业余爱好,板子修得不多,觉得是华硕的老主板,不知道猜得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6281是个PWM供电IC,输出电压用于什么模块都有可能,你这样要大神才能解答了,主板型号报下呗,很容易查电路图的,知道输出信号名称才好办,鑫智造 听过没?——我也是业余爱好,板子修得不多,觉得是华硕的老主板,不知道猜得对不对。。。

asus m5a78 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p6281是个PWM供电IC,输出电压用于什么模块都有可能,你这样要大神才能解答了,主板型号报下呗,很容易查电路图的,知道输出信号名称才好办,鑫智造 听过没?——我也是业余爱好,板子修得不多,觉得是华硕的老主板,不知道猜得对不对。。。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这个不是有三个脚吗,我用万用表测得1和2滴滴响,3和vcc12v滴滴响,上管的s对地滴滴,下管的d对地滴滴,我知到它们是相连的并接到了驱动芯片up6281的phase脚上, 但是我测这个phase对地也滴滴响,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这个不是有三个脚吗,我用万用表测得1和2滴滴响,3和vcc12v滴滴响,上管的s对地滴滴 ...

双二极管接的是 BOOT 脚吧……但不重要,感觉 VCC12 对地肯定有问题,先查查贴片电容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到是我的表有问题?我测到

查42T丝印码是TK71542AS,但根据你画的图,UP6281是电源管理芯片,4脚是供电,42T的2脚12V也是对的,7楼有道理,有可能是双二极管,7脚输出电压,再通过又二极管给芯片供电,查一下主板的电路图,看看到底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上管的s对地滴滴肯定不对,有短路的地方,建议听楼上robertbbs的,重点查查S极的电容,看看那个电容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二极管接的是 BOOT 脚吧……但不重要,感觉 VCC12 对地肯定有问题,先查查贴片电容是不是短路了。

1管的s和2管的d相连的并连到了phase上,phase通过一个帖片电容和boots相连的,

网友:
华硕常用料一个 54AW一个54CW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12脚相通是吗,3脚vin?

1 2脚通,是电路板本来设计就是通的,这样子设计就是相当于两个二级管并联。

网友:
要是上管s对地短路了,肯定不正常的。如果怀疑是这里的问题可以拆掉这组上下管pq10  11  12和pu2。阻值正常的话,可以通电试机,其它的没问题的话,不装这几个都可以点亮的。切记一定要拆完上下管,pu2可以不用拆不怕麻烦也可以拆,再通电!否则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