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能不能直连啊

楼主(2020-05-07):
这个22pf的电容找不到,现在显卡不识别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大佬给参考下

H55
人才啊。 你师傅咋教的,直接连接。。我大写的佩服

网友:
或者换个稍微大点的上去

网友:
0402的电容掉了可以不管我觉得,直联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认为不可以换大的,必须等值更换,这是时钟输入脚。

网友:
绝对不能直连。

网友:
电容直连,我直呼内行

网友:
你的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吗?电容是起阻断直流,滤交流的作用,怎么能直连呢???

网友:
直连那时钟信号不就对地啦!,去掉可以,不过跟显卡不识别什么关系呢?》

网友:
不能,那个电容是时钟信号的通讯电容,非常重要

网友:
去掉试一下,这个最好补上

网友:
这是个耦合电容台式机显卡上多的是搞一个换上不就行了(●°u°●) 」

网友:
既然是电容不装你倒是可以试试  怎么可以直连啊

网友:
淦,这是时钟信号,你直连,我直呼内行。

网友:
不可以直连,要等值代换

网友:
RC电路是有时间常数的 。

网友:
从等级看。确实是小白。

网友:
不能直联,找相同的代换

网友:
为啥最近论坛多了好多小白,注册门槛放低了?

网友A:
for example
Quanta R53.
C484 not soldered

网友:
建议先把电路基础学会再实战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 example
Quanta R53.
C484 not soldered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迅维网凝聚力可以啊,老外也活力十足啊!有图有真相!

网友:
人才啊。 你师傅咋教的,直接连接。。我大写的佩服

网友:
不能直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 example
Quanta R53.
C484 not soldered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