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救:飞利浦UTAP20W显示器OSD被锁了怎样解锁啊

楼主(2020-05-08):
求救:飞利浦UTAP20W显示器OSD被锁了怎样解锁啊
解锁

网友:
两种方法请选其一,请自行测试。 方法1:长按menu键15秒不放就开了。 方法2:先关闭显示器,然后按住menu键不放,再按电源键,直至解锁,松开menu单键即可。

网友:
好的,试下,谢谢!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顶贴一下。

网友:
两种方法请选其一,请自行测试。 方法1:长按menu键20秒不放就开了 方法2:先关闭显示器,然后按住菜单键不放,再按电源键,直至解锁,放开菜单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