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改集显后,无线网卡有时候可以认到

楼主(2020-05-08):
                  因为A1286独显是通病,改集显后,刷了集显BIOS,装了MAC OS 10.12.6的系统,开机进系统使用都正常,但是有时候开机认不到无线网卡图标,,,再重启一遍,又可以认到无线网卡,,,,显示没有无线网卡的硬件。。。。

网友:
重新找个bios 刷刷看

网友:
正常使用的时候,都一直可以使用,不能使用的时候,就认不到网卡硬件,拆开查看网卡接口排口排线,没有发现松动现象。

网友:
怀疑是不是系统问题嗯,改成集显后,不能上这么高版本的系统呢????

网友:
集显bios没这个毛病,查相关电路吧,硬件故障。

网友:
,应该是硬件故障,测量WLAN电路供电都正常,,有时候重新插一下WLAN排线,就正常使用,,,但是排线接触正常的,估计是硬件问题,要检查供电,还有时钟,复位,,,,有修过的遇到过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