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5-08):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有充电图标,但是充电越充越少。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白色X一台,描述故障为不充电。拿到机器后测试,实测故障为可以识别到数据线插入。也有充电图标但是没有一点充电电流。对于这种故障充电芯片或者充电电路有问题。排除外配问题后,插数据线测量电池接口的电压发现没有电压,正常是有电压的。确定是主板问题直接把主板分层观察主板发现充电芯片和上方L3341和L3340已经被上家换过了。

  重新处理完上家动过的地方,上测试架测试故障依旧。拆掉充电芯片测量发现A1到F1脚没有阻值这几个脚是PP_BATT_VCC电池供电。通过点位图可以得知PP_BATT_VCC连到Q3350。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Q3350可以短接,直接短接B2、C2、B3、C3四个脚。再测阻值恢复正常。装机测试,还是不充电。

  再将充电芯片拆下仔细测量又发现H3脚短路了。查看电路图此脚是TIGRIS_LDO。

  通过电路图可以看出此路信号外部直连接到两颗电容。用4V的电压但烧发现C3361上的松香先融化了。

  维修结果:拆掉短路的电容,装回充电芯片,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手机板,很多短路的地方。一烧就好。

网友:
学习中!!进步每一天!!

网友:
充电电路了解透彻,思路也很清晰就秒杀了,赞一个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现在市场通病,好多店铺乱修

网友:
手机不会修 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现在市场通病,好多店铺乱修

不是乱修!是不会修!

网友:
学习,每天学一点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