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图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0-05-08):
下图是HP G4 板号 DAR33HMB6A0 电路图中的一小部分,
我的理解是: 从电路图来看,即使Q23和Q24截止,SMB_RUN_CLK和SMB_RUN_BAT这两个信号是不是应该都有3v左右?因为它是通过电阻接到+3v的。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如果对,那为什么还接Q23和Q24呢?

我觉得正常应该是接Q23和Q24,但Q23和Q24的1脚不应该再接+3v啦。有点搞不懂这里的原理

网友:
Q23、Q24只是起个开关保护PCH作用,当3V没有时Q23、Q24截止。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信号是双向传递的,SMB_RUN_CLK和SMB_RUN_BAT 分别由 R246  R250 提供上拉3V 电压, 图中的+3V 按理说是一开机电路正常的话就有的,同时Q23  Q24 也是导通状态, 只要桥工作正常,那么桥发出来的两个信号都是高电平,那么SMB_RUN_CLK和SMB_RUN_BAT 也是高电平,也就是两个信号都有3V,如果桥工作不正常或是坏了发不出高电平信号,那么就会把SMB_RUN_CLK和SMB_RUN_BAT拉低,这两信号也就没有3V 了,或是低于3V 了,,     不知道你看得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信号是双向传递的,SMB_RUN_CLK和SMB_RUN_BAT 分别由 R246  R250 提供上拉3V 电压, 图中的+3V 按理说是一开机电路正常的话就有的,同时Q23  Q24 也是导通状态, 只要桥工作正常,那么桥发出来的两个信号都是高电平,那么SMB_RUN_CLK和SMB_RUN_BAT 也是高电平,也就是两个信号都有3V,如果桥工作不正常或是坏了发不出高电平信号,那么就会把SMB_RUN_CLK和SMB_RUN_BAT拉低,这两信号也就没有3V 了,或是低于3V 了,,     不知道你看得懂不

唉,明白了,你说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双向传递,二是桥坏发不出SMB_RUN_CLK和SMB_RUN_BAT。  这两个信息是我之前都没考虑到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