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自修联想E560进水不开机维修一例【附图纸】

楼主(2020-05-08):
先上图纸

网友A:
这个被你捡到了,就是这么一点断了

网友:
显微镜都用上了   牛

网友:
我靠,显微镜,牛

网友B:
显微镜都用上了,还外行那。

网友C:
这比手持放大镜牛逼多了。请问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是观察大法呀

网友:
显微镜吗

网友D:
手术刀刮开之后发现里面的铜线已经锈穿,立刻飞线解决问题 。看维修过程和维修设备 应是专业的师傅,不明白为什么进液不当时先清理呢,是为了让机器出问题 好维修吗

网友:
有时候观察法还是很管用

网友:
有工具当然好办事了

网友:
大神们技术好  装备也好

网友:
这是老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被你捡到了,就是这么一点断了

是啊,直径不到1mm吧,旁边的0402电阻比它大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都用上了,还外行那。

本身不是做维修电脑的行业的,是设计制造电路板的,所以维修电脑肯定是外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比手持放大镜牛逼多了。请问是什么牌子的?

公司的维修佬的MC75T,三目体视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术刀刮开之后发现里面的铜线已经锈穿,立刻飞线解决问题 。看维修过程和维修设备 应是专业的师傅,不明白 ...

因为当时就只有键盘出问题了,看进水的地方没有触碰到电路板上,所以没清洗。这个液滴大概0.5mm直径,可能比蜗牛的眼睛还小,眼睛根本看不见那有东西。所以说,庸医就是哪疼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