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时360c有问题

楼主(2020-05-08):
大家好 好久没来 效时360c下部温度加热不正常 怎么回事

网友:
下部温度曲线设置,或距离有问题

网友:
那你倒是说说怎么个不正常。

网友:
要么就是温度探头错位了,造成检测异常

网友:
等等 能拍个视频就好了

网友:
效时360c下部温度加热不正常 下部开机温度3000多度 来了我联系效时客服 技术员说测温线断了或温控模块坏了 我买了2根k型的温控线 开机还是3000多度

网友:
然后把温控线红黑线 倒了一下 开机20多度 开卸载模式 又回到了2000度 头大

网友:
可能是NTP出问题了

网友:
已修好 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在此感谢兄弟们 就是实测3000多度是咋回事 已经轻松焊下BGA了

网友:
总结 我花了半个月时间研究BGA 明明是很简单的测温线 换换就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动手理论联系实践。越来算卖掉效实BGA 再买套bga 的 但是心里有又不甘

感谢阿林老师 效时BGA技术员和各位朋友们的帮助。

想到在实地的时候,有位前辈对我说,坚持挺住挺住挺住。

网友:
实测3000多种就是感温线 呵呵 不插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