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是PCH搞的吗?如图

楼主(2020-05-08):
就是测的IO的60脚  PWRBTN# 电压只有1.58V 正常应该是3-3.3吧!请问各位 这个1.58V是桥坏还是IO坏??新手求问!

网友:
翘起来ec脚或刀片断线可快速锁定故障

网友:
先用示波器测一下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没有就看PWRBTN#产生以前的时序

网友:
断开一方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