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 type-c充电不读数据?

楼主(2020-05-08):
如题,求助各位大神!
笔记本进过水,正右侧第二个type-c口可以正常充电,连接手机也可以给手机充电,问题就是不读数据,例如U盘、鼠标、手机数据等。(其他三个口都是正常可充可读。)这是什么情况呢?板号是:820-00239-09

网友:
郑州承接同行苹果电脑维修业务,VX 562549022

网友A:
直接换升压芯片,或都TYPE接口百分百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升压芯片,或都TYPE接口百分百解决。

type接口对调不行?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309-1-1.html
建议你看一下这个时序图  里面有接口的升压时序

网友:
花五毛钱比什么都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309-1-1.html
建议你看一下这个时序图  里面有接口的升压时序

阅读不了!还有这样玩的!

网友:
一个用不了就别管了,用另外三个,嫌少就再买个hub

网友:
还是要从进水的地方入手

网友:
芯片重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309-1-1.html
建议你看一下这个时序图  里面有接口的升压时序

抱歉,本帖要求阅读权限高于 160 才能浏览

网友:
数据线打一下阻值,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