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知道我这前摄像头怎么了接

楼主(2020-05-08):
那位大神知道我这前摄像头怎么了接电话也没有声音了

网友A:
你就不能描述详细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描述详细点么

问题:1,前摄像头没有用,感应器有没有反应
2,接到电话只能用那个听歌的喇叭
3,没有了

网友:
新手不懂是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0-07-11):
外行就直接拿去售后修吧!自己又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