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tmanager 瞎管理?看清楚是谁复制不认真回复的?

楼主(2020-05-08):
起因是因为这个

中午突然发现回的贴别删了。说我复制别人的答案

手机查了查记录里没有回帖时间就到电脑上找,结果电脑上也没时间

这个顺序肯定是对的吧?
这是在那条之后回复的。看看时间

看看他的时间

我不能穿越十多分钟把后面的答案复制到前面来吧?
看看前一贴时间

推荐的没有楼层显示。总不能别人复制我的答案有人点支持上去了,就把我的删了吧?混论坛还得拉帮结派?发个回帖得赶紧让别人点赞去?@ptmanager

网友:
没人理?没个解释?

网友A:
1 。首先对你造成的困扰道歉,那个回复已经恢复。感谢对迅维的支持。

2. 有任何异议,可以及时联系相关版主,管理都会尽力处理。但还请尽力注意措辞。

3.先不说这个事的管理的对错问题,管理也是人,每天论坛的主题、回复等数量很多,都要查阅,难免有错。我们尽力做好,有错请指正,也感谢理解。

下面给你解释:
论坛的主题回帖楼层都是按日期排序

就是说先回复的在上面 如图

在看你们一样得回复

一样的回复,你的确实在下面 ,所以给管理造成误解复制回帖,有些回帖也是有站内会员举报的。
但是看回复时间,你的确实在前面,这个可能是服务器或者网站相关问题导致的,也因此造成了回帖时间在前,楼层在后的问题。

确有管理的不对,也感谢指正,我们尽力做好,也感谢理解和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首先对你造成的困扰道歉,那个回复已经恢复。感谢对迅维的支持。

2. 有任何异议,可以及时联系相关版主,管理都会尽力处理。但还请尽力注意措辞。

3.先不说这个事的管理的对错问题,管理也是人,每天论坛的主题、回复等数量很多,都要查阅,难免有错。我们尽力做好,有错请指正,也感谢理解。

下面给你解释:
论坛的主题回帖楼层都是按日期排序

就是说先回复的在上面 如图

在看你们一样得回复

一样的回复,你的确实在下面 ,所以给管理造成误解复制回帖,有些回帖也是有站内会员举报的。
但是看回复时间,你的确实在前面,这个可能是服务器或者网站相关问题导致的,也因此造成了回帖时间在前,楼层在后的问题。

确有管理的不对,也感谢指正,我们尽力做好,也感谢理解和支持。

他的在上面是因为有点赞的。后面不是楼层是推荐

网友:
您好,首先对你造成的困扰表示抱歉!每天论坛的主题、回复等数量很多,都要查阅,难免有错。你的回帖确实在前面,这个可能是服务器或者网站相关问题导致的,也因此造成了回帖时间在前,楼层在后的问题。也感谢您的理解!以后我们工作中会加倍细心!

网友:
兄弟措词注意点,管理也有要做的事业,精力有限的,面对那么多的贴子,难免出错,错的指出来不改,你再激动我们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