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710S-13ISK黑屏一例

楼主(2020-05-08):
待机0.11(不放电池),开机电流0.28-0.30不亮机,测集显供电无,其它供电正常。刷主板BIOS程序还是故障依旧。由于此机检测不到屏是不会出集显供电的。于是小心翼翼地拆下屏,重新插排线,再次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居然亮机了, 看来此机黑屏要么屏线坏要么接触不好。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吧

网友B:
最好换屏显。。。安全起见

网友C:
不接屏不出核显供电,那裸板外接键盘是不是也不能亮键盘大小写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屏不出核显供电,那裸板外接键盘是不是也不能亮键盘大小写灯呀?

大小写可以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换屏显。。。安全起见

重新插 可以好的话不用换,金手指要擦一下,但要固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吧

是的,就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通病了,在售后需要好多。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的例子已经很多了

网友:
来学习了, 小东西造成的大问题

网友:
用粘胶把屏线固定好 防止返工才是硬道理@@

网友:
通病就没停过

网友:
遇到过 屏线不良 大小写也不能切换的

网友:
这个主板问题挺多的    图纸还没有流出来

网友:
有时候就是小毛病。如果不注意。还查半天

网友(2020-12-27):
#新人福利    楼主依然强大

网友:
没有屏还不出集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