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苹果A1708 主板维修碰到困难,有人给出出主意么

楼主(2020-05-08):
机型:A1708
主板:820-00840-A
故障:开机无显

         作过如下测量

1、除VCCGT及背光供电外,与另一块能亮机的主板比较,均正常。
2、对比两块主板的BIOS 1脚,均有三段波,亮机板的第三段波明显要多
3、对比两块主板的LPC_FRAME信号,亮机板的出波前直接抬高,故障板有先抬高、拉低,搞高,拉低,抬高,维持,出波

     作过如下处理

1、刷BIOS无效
2、更换EC
3、更换CPU

上述处理后的状态与之前一样,没有变化

现在怀疑不过内存,但不知如何来判断是否已过内存,内存芯片的各项供电都正常

网友:
cpu都换了,内存干脆也换了

网友:
点位图找到内存的系统总线。用示波器打波形,看几次跳变

网友:
内存是打了固化黑胶的

网友:
没看开机电流就直接干U干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