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DELL R230 服务器问题哪位大神看看

楼主(2020-05-08):
开机出现这个问题  强行关机会开开不了机!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系统崩了吧

网友:
引导就有问题或者系统

网友A:
引导问题?还是说Raid 做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导问题?还是说Raid 做的有问题?

硬盘坏了一个,主板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