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小讲个工业温水设备不加热主板维修

楼主(2020-05-08):
故障现象:主板保险烧断,更换后加热中不定时跳电。主角图:(这是我修好后拍的照片)

检查外围,也就是加热管和信号,加热管测量正常。
那说明不定时跳电可能是主板引起的。
看下拆出来的主板:

测量上端5个双向可控硅管,正常。
测量中间5个驱动光耦,也正常。
测量右边7个黑色和中间3个PC817光耦也都正常。
那很可能就是电解电容值得怀疑。
上同惠TH2822E电桥,直接拆下左下角的两个电容,分别为25V47UF和25V10UF,测量值见表:
此图为47UF的电容,可以看到实测只有39UF,偏差不大。再看D值,为0.18左右,说明此电容处于建议换掉状态。
再看10UF的电容,实测容量为6.15UF左右,偏差也不大,但是看D值,已经达到0.57了,这说明已经严重处于漏电流状态了。
如果用万用表去测量,也就只能测量出它们的容值,D值你根本不知道,也就无法去判断。
更换两个电容,新电容D值为0.09
装上设备后,通电不再出现跳电状态了,温度也能上升到设定值了。

正常图看第一张。

所以维修工业设备的话,好的工具还是少不了的。尤其在对元器件的测量上,光靠万用表达不到这种测量效果。

老手走过,此贴只对新手作参考。

觉得有用的老铁给加点下载分,谢谢。

网友A:
这个可比修笔记本还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比修笔记本还难吧

这玩意难倒是一般,重点需要基本功扎实,毕竟这玩意很多无图无点位的。

网友:
没有图纸的东东,靠实力

网友:
基础功扎实              这个能收多少大洋

网友:
厉害,有专用工具就是好。

网友B:
啥叫d值呢?“看D值,为0.18左右,说明此电容处于建议换掉状态。”

网友:
看来你是内行
工业电路板特别是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解
受高温环境影响
不良或者半不良状态
对高频直流电没有很好的滤波响应
会造成供电不足,神经病,掉电,不定时重启 等等故障

网友:
10uFf都6uF了没好工具只能换一遍,嘿嘿

网友:
楼主设备专业。一般修这种年份长的设备,碰到问题。先直接更换这种不大不小的电解电容。电容寿命到了,特别是高温环境下使用,变质更快。

网友:
这工具挺稀罕的

网友:
首先,容量低于标称的值,都要换了,其次是看ESR的大小,低于常规的要换了,一般这种问题可以看容量来判断电容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你这电容表不错,还可以测试漏电值。表得2000多吧,记得挺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叫d值呢?“看D值,为0.18左右,说明此电容处于建议换掉状态。”

D值是损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