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硕X555LD不触发—暗屏

楼主(2020-05-08):
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 他在同行那里放了一个礼拜没修好 忍无可忍拿到我这里 听到这样的机器 我就动力十足 别人修不好是吧 OK 我来

1.上电不触发无待机 打供电对地值 5V为0 有隔离点断开隔离点 前级0 后级50 先修前级 量上下管已经击穿 拆掉阻值还未恢复 再拆芯片 阻值正常了 UP1589坏

2.再看后级 几十的阻值也是过低 后级连到了很多供电 一个一个查 我没有烧 怕故障扩大化 最终查到 5V过两个2.2欧电阻给up1565p芯片供电 断开这两个电阻 阻值正常 up1565坏

3.这个时候我没有直接换芯片上电 由于机器一开始的故障是屏坏了换屏而已 但是没有断电操作插拔屏线 导致现在不开机 所以我测了屏接口对地值 无明显短路但是第四脚+3VS对地值74 我认为有点低 这个3V是二级转换电压 去了很多地方 不太好拆 烧也没烧出来(没有特别加大电压加电流 同样也是怕故障扩大化)上家换过屏接口下的转换显示芯片ANX1121 EDP转LVDS信号  +3VS给芯片供电 但我看引脚无连点 没什么瑕疵 无奈还是拆了试试 再量阻值恢复了(此处+3VS阻值低不是ANX1121坏 是芯片引脚内部上家没处理好)我重新焊一遍 阻值正常了

4.换掉之前坏的芯片 上电测试 还是没有待机  有点蒙 没办法只能再测 公共点隔离管24V正常 待机芯片供电正常 量线性电压5V有 3V无 测3V线性对地值100左右 还是低 拆掉旁边的电容也一样 再看线性3V连接点很有可能就是EC了 拆EC 阻值恢复四百多 IT8585E坏

5.再换EC 上电自动触发了 但还是不亮 内接不显 外接正常 又仔细测了屏接口对地值 其中6脚EDID_DAT 538 7脚EDID_CLK 326 直连ANX1121 看来它是真的坏了 拆掉再测阻值恢复 ANX1121坏(拆掉转换显示信号芯片ANX1121外接才会有显示)

6.芯片换上之后上电开机 暗屏! 我晕 这故障点也太多了 但是修到这我是有点欣喜的 感觉快救活了 拨开云雾马上就见到天 暗屏的故障就比较好修了 测量36脚BL_EN无电压 查看开启信号连接点 D4502 1脚2脚都有电3V D4501 2脚有电 1脚无  1脚连电阻到地 测量阻值20 直接烙铁推掉 再上电依旧 L_BKLT_EN直连CPU 没办法 只能拆所连二极管

7.再再再上电测试 终于亮机 测试正常 整个维修过程烧了四个芯片换了六个件 还算幸运CPU没有烧(与桥一体)

网友:
华硕的破机器 不好修

网友:
断线不好找

网友:
还好有点位图

网友:
有点位好的多

网友:
华硕本来图纸就少 再没有点位 没法修啦

网友:
艰辛维修,高手

网友:
厉害龟哥思路很好

网友:
一波N折啊,不过好在吃到票子了。

网友A:
其实CPU 部分损坏了

网友:
坏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CPU 部分损坏了

但也能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华硕这个问题好像不少的

网友:
这技术牛逼啊  上家估计也是三板斧

网友:
这问题点也太多了点  还好楼主技术好

网友:
每次看到这样的帖子 我都会细细品尝

网友:
看了你发的帖子,都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