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55mv3 ver6.1 触发后不能硬关机维修

楼主(2020-05-08):
因为不知道能不能修好,所以没有拍图。故障原因很简单,过程很曲折,下面慢慢道来

网友:
第一步就是打内存阻值卡电压,spd,两个总线都有3.3v,内存供电是1.60v,vtt0.8v,都正常

网友:
接着摸cpu感觉很烫,猜测应该有供电了就懒得翻主板过来量电感,然后量桥供电,0v,感觉找到真凶,以为随手拈来。然后就量8脚芯片的7脚en,有1.7v,接着就旧板子找芯片,fp6326,发现没有,然后上论坛查芯片型号知道fp6321a,rt8105都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换之前,诊断卡触发后复位灯常亮,不能硬关机。
翻了好多块都没有找到fp6326,只有fp6321a和8105,那就代换,满以为就这样ok搞定了,哪知道换了这个桥供电pwm以后,才是故事的开始,不废话了,说过程了

网友:
先是换fp6321,然后看诊断卡,之前是复位灯常亮,现在是复位灯闪,拿万能表量桥供电有1.20v,1.19v,1.10v不停的跳,感觉这个电压虽然不稳定但是还在供电正常范围内就没有管他,量这个芯片的en也是正常,6脚0.79v也是正常,接着去量板上的其他电压,1.1v,1.5v,vdda2.5v,总线1.2v都正常,就是复位灯不停的闪,然后取下cpu,触发也是闪,没招了猜想是不是换上去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接着就找了个rt8105换上去,诊断卡复位灯还是闪,这次电压跳动比较大,1.20v,1.1v,0.9v,猜想是不是场管也有问题呢,本来想先换场管的可是场管吹起来比较麻烦就没有动,就重新找了个fp6321把内存供电的6326换下来,先把这个6326换到桥供电去,把内存供电换下来以后量内存电压,没有输出,那就查en,也是没有电压,因为换之前是好的,所以又把6326换回去,内存电压又有了

网友A:
研究的挺深呀

网友:
思来想去,这个桥供电0.9v肯定不行,还是重新找个8脚换上去看看再说,又换了个6321,这一次桥电压基本上稳定了,是1.20,1.21的跳,,可是复位灯还是闪,真是头大,拿示波器看看bios,1脚,没有波形,思来想去,猜想是不是cpu有问题呢换个cpu看看,

网友:
有门,终于亮机了,这个是没有波形的坏u

网友:
总结,桥供电pwm输出到场管的控制电压不稳定,看起来是输出有1.2v,可是不稳定,不足以给南桥稳定工作,再加上cpu也是莫名其妙的烧了,给判断带来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的挺深呀

有了这次折腾,下次就不会弯路了,没有图纸的东东,跑线路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