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板号 dassbmbae0 usb 3.0 不认维修

楼主(2020-05-08):
同行送修戴尔i7 2代    板号 dassbmbae0   esata 接口正常  两个 usb 3.0 不认  测对地阻止 正常 5v 供电正常 (上家直接拉的线 )  这种机型修的少  这个同行合作的少 又比较忙 所以直接报 桥坏  换桥 结果他同意了     拆机看了下hm67  就顺手找了个slj8c 做好换上去了  通电测 还是一样 吐血  奇怪了 考虑是不是5v 供电的事儿 测了下 供电的u29  输出只有1.27v   直接把同行拉的线去掉 把u29 去掉  接2个小电感分别给2个口供电    开机再测还是一样  快下班了 同行等不及就放下了   由于太忙 这一放就放了七八天    前几天 同行催了   又拿出来 还是没头绪   翻翻图纸发现 尼玛 这机器还有个usb3.0 的专用芯片  UPD720200AF1  仔细一看  怪怪的  很脏 这块儿 加焊一下 依旧 拆开 发现有个脚腐蚀没了 看图纸是 芯片 p12脚 rref腐蚀没了就在 边边上   从索尼mbx-240上拆了个补好线 装好  开机 测usb 3.0 两个都好了   同行让做个系统   进pe 发现过一会儿死机 而且重启 不亮  桥 爆烫   无奈 换回原来的桥  再测  重启正常了   但是大概二十来分钟系统还没搞完又死机   真有一万个想放弃的心    思来想去  把 新换的UPD720200AF1 加焊了一下 再测还是一样  哎 放哪儿不想动了 又过了一天 我上门给客户恢复一个摔坏的希捷1t 盘   安排 店员重新做一遍UPD720200AF1 试试    结果 第二天上班  告诉我好了都正常了系统也做好了   吐血.........    修好后催了同行几遍他才取走 .....老机子 现在修起来累 啊

网友A:
动不动就做桥 修起来当然累了 有图纸不先查图纸  直接干桥  好歹你也测下供电有没有   数据线阻值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不动就做桥 修起来当然累了 有图纸不先查图纸  直接干桥  好歹你也测下供电有没有   数据线阻值对不对    ...

供电 对地阻值全正常   upd72020   只腐蚀掉了一个脚   测试都是正常的  5v 供电 别人已经从别处拉线了 测试正常的  每天都是一堆本本 要修 还有很多琐事儿 既要保证收入 有不能让活一直压着 可能前一秒在看这个下一秒就得修别人的了 毕竟谁付现钱先修谁的  等到再看这个机器可能就过了几天了   这样修起来才有活着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供电 对地阻值全正常   upd72020   只腐蚀掉了一个脚   测试都是正常的  5v 供电 别人已经从别处拉线了  ...

我明白你所说的意思  个人习惯吧  我不喜欢在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哪里问题 不会轻易的去动烙铁  动桥就更加了 我会先修别的机器   有图纸就更加了  我会看看图纸 电路设计 确定问题了再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你所说的意思  个人习惯吧  我不喜欢在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哪里问题 不会轻易的去动烙铁  动桥就更加 ...

哈哈哈  大意了 同行那边自己也研究过了  主板我都没细看 给店员修的 这几年主要做数据的  比较奇怪的问题我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