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玩家国度 G60J 板号N501JW漫长维修过程

楼主(2020-05-08):
华硕玩家国度 G60J 板号N501JW
原始故障电源头损坏,不开机,看到机子问题不大所以价格也没报高,操蛋的维修开始了.
拆机测所以电感没有短路,待机芯片1285A没有3.5V ,+线性电压+3VAO正常+5VAO没有产生。还有点发烫,+5VAO没有短路, 先定了1285A和电源头四天后到货。换了还是老样子,经过详细排查发现EC IT8585VG  +3VA_EC  短路, 这个EC都说代资料需要剪版的,买了两个又等四天.客户不停的催真头痛.芯片上机不短了了还是不触发,又上了第二个芯片直接是坏的短路。查了条件除了PM_RSMRST#没有其他基本都正常,此时客户又催真不想修了又不甘心。再买了三个剪版的EC又等四天,操蛋剪版EC两个短路一个不触发.彻底崩溃了,决定不修了,但是下班之前又想想再赌一把买两个新的试试吧,又等四天新EC到了,新的是无铅重新上锡换上;我终于开机了。
总结一下经验,
1,这机子千万不要用Dell的电源头会烧EC
2,此EC  IT8585VG无需用剪板的芯片,剪得20 新的8元别换冤枉钱,剪板很多都是短路的
3,IT8585VG短路会导致1285A发烫不出+5VAO。
4,如果发现华硕这种电源头损坏千万别通电先换头在说。
5上一张亮机图

网友:
买了3次EC,真有耐心

网友:
有的商家坏的当好的卖。。。。。。。。。。

网友:
谢谢楼上的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有时候发烫的不一定是坏了,拆了后再查查有没短路的其他元件

网友:
好多商家都卖坏的芯片

网友:
看不到图

,电源头也来个图

网友:
这肯定不能用dell或者hp的头,,因为华硕的这种大头带针的就只有正极和负极,,。

网友:
芯片翻车事太多了。一买就2以上。以免误判。

网友:
欠缺经验吧,这种情况首先就要排除后级啊

网友:
看来买ec也要买好点的。

网友:
也是修得挺心烦的了

网友:
4.5*3.5小口带针,淘宝没有转接头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还没有这么细致的修过呢,

网友:
细致的修过呢,

网友A:
买了两个又等四天.客户不停的催真头痛. 我挺佩服你的 4天 4天又4天,客户方面是如何解释的。能让客户等这些天

网友:
准确来说是电源接口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两个又等四天.客户不停的催真头痛. 我挺佩服你的 4天 4天又4天,客户方面是如何解释的。能让客户等这些天

当时客户反复催,我也是烦了我就给他说,如果你让我修你就别催,如果你不让我修你就拿走,后来客户也没办法。

网友:
老板点位图可以给我一个吗

网友:
芯片买到手 坏的  确实比较麻烦,容易走弯路,现在本子不好修啊

网友(2020-06-19):
这种后级短路在待机芯片引脚上量不出来吗?还有,意思这ec是不带程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