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显存扩容的技术交流

楼主(2020-05-08):
在这里论坛的都是老司机了,废话就不多说了

显卡更换显存颗粒很简单,拆了焊上就行

主要难题是更换大容量显存后BIOS的修改

已有显卡的大容量版本BIOS能拿过来直接用,
比如750 1G  刷750 2G的直接就可以找到2G版的BIOS

那么没有现成BIOS的应该如何修改BIOS那?
比如750焊上4G的显存怎么搞?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有个nv官方BIOS修改软件,自己花钱买了就可以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nv官方BIOS修改软件,自己花钱买了就可以改了

做梦吧,bios编辑器哪里有官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梦吧,bios编辑器哪里有官方的?

不信去查查百度啊,分发给各大厂商的BIOS编辑器。两家都有官方的。跟mod一样的。这玩意不同厂商拿到的权限还不一样。我找到了还下载不下来

网友C:
A卡的各种我都有,N卡的没搞。1G怎么上得了4G?有点好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卡的各种我都有,N卡的没搞。1G怎么上得了4G?有点好奇

老哥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发出来分享一下

我发出来了啊,几百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卡的各种我都有,N卡的没搞。1G怎么上得了4G?有点好奇

8G的能换成16G不?

网友(2020-06-21):
关于显卡显存扩容,一般不建议这样弄。这需要有专业编程的知识和动手能力。练手可以,编程BIOS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