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E420E无法进系统

楼主(2020-05-08):
联想这台机主板型号TIGD-LI3,能正常点亮,能进BIOS,而且不死机,可以任意操作。到进到系统滚动条马上死机,而且显示很暗,进不了系统。进PE也一样,到滚动条就死机,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哪里出问题。谢谢!

网友A:
换个硬盘看看,会不会还是这样

网友:
硬盘换了,内存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看看,会不会还是这样

进PE都进不了!

网友A:
进不了是指进不去还是屏幕无显示

网友:
你把一个硬盘先装好系统,再装上去,不行就查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不了是指进不去还是屏幕无显示

屏幕是亮的,就是到准备进桌面,出现进度条的时候就马上卡死

网友A:
要是不开机不触发还好搞一点,这种先刷一个BIOS看看,不行了就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开机不触发还好搞一点,这种先刷一个BIOS看看,不行了就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吧

好的,谢谢!

网友B:
CPU供电不稳?还是缺供电?这种问题先用最小系统法排除,不行就测供电波纹,然后再查时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不稳?还是缺供电?这种问题先用最小系统法排除,不行就测供电波纹,然后再查时序

没进系统之前随便搞,随便弄都不死机,一进系统就马上卡死,进PE也一样!

网友:
U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或者从显示很暗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进系统之前随便搞,随便弄都不死机,一进系统就马上卡死,进PE也一样!

同意11楼,要么cpu供电电容失效了,滚动条的时候电流一上去波纹就大了,要么就是cpu废了,不过废的几率比较小

网友:
桥虚,换硬盘能好一小会,换低配显卡也能好会,百分之90桥虚了,我弄过一台联想的,能开机能显,进滚动条后黑屏,

网友:
把有线无线网卡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