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25 IH81M主板维修通病分享

楼主(2020-05-08):
不触发。
测量CLR_COMS没有电压(正常)
按上电流程检测到PCH_DPWROK 没有电压
上拉电阻供电电压才1.9V。
拆了一个笔记本的27K电阻换上。电压3.3V正常
可以正常触发开机。看到有几个网友都是不触发的问题。
写出来供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给回点份哟

网友:
一直想入手一个福禄克的表,奈何太贵了

网友:
PCH_DPWROK 没有电压 台式机主板研究的少了,二手板太便宜了 同行贵了都不修了

网友:
这个是好表呀,没用过,,喜欢

网友:
技术要花时间的

网友:
福禄克的表老贵了

网友:
一般优耐德万用表也就够用了。

网友:
思路清晰,运用理论一步到位  像你学习啦!

网友:
好表,这表多少钱买的?

网友:
通病以后碰到就是捡钱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拆~~~~

网友A(2020-08-04):
我至少有4-5块这型号的主板全是不上电  有时间按大家的思路看看能不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至少有4-5块这型号的主板全是不上电  有时间按大家的思路看看能不有修好.

修好了吗?

网友:
跑线是最痛苦的!谢谢分享!

网友A(2020-09-13):
还没修呢  没时间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修呢  没时间弄啊

好吧 这个板子我也有几片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