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20小修

楼主(2020-05-08):
接机 e420   通电待机0.01不触发  待机3 5v有出

量查ec npce795  avcc  acin lid... 20脚rsmrst  0v不正常     由q1901来  2脚3.3  3脚0v  直接换一个

换完,通电自动触发了

然后去吃了个午饭,回来再开又不行了

回头再量rsmrst又没了   这回又直接换了个六脚管

怎么样也不触发  用镊子搭了一下3v不会被拉低,正当我准备去干ec的时候

处理完的样子

亮机    做维修还是得细心

网友A:
刚收到一个420   待机0.04  正准备换芯片 呢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一个,是保护隔离的一个电阻腐蚀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收到一个420   待机0.04  正准备换芯片 呢

Bios参与触发的哦

网友:
有图纸修机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