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8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5-08):
     型号:HP pavilion 20一体机     故障:上电过内存不显示
     维修过程:拆机看了下显卡不是通病显卡,查了板号发现自己以前有下载过这个机的BIOS,就直接刷了BIOS,上电显示正常。

     型号:机械师T90
     故障:开机一会掉电
     维修过程:拆机看了一遍,发现是机器有点像返厂维修过,还是八代的,图纸就别想了。本来以为是进系统滚动条就掉,因为刚开始接到就是滚动条那个时候就掉了。拔了硬盘发现也是一样,掉电的时间完全一样。转而测开关电压,没开机时3.5V。开机后拉低到0.4维持不动,然后一会就关机了,又回到3.5V。很明显是因为开关的电压而导致开机一会就关机了,但是没有图纸,只好一步步来,先拆掉开关,故障一样,用万用表跑线得出,这个开关经过两个双MOS管,一个在EC旁边,这个MOS的4脚接到EC的开关脚,另一个就不知道是控制什么的,在显卡边上不远,此二极管边上还有两个电阻,一个电阻接的20V另一个接地,说明是分压电阻,拆下电阻测量得出两个电阻是一样大450多K,这样分压应该是10V左右,拆了所有相关的滤波电容和换了这两个双MOS管,均没有用,电压依然维持在3.5V,触发后拉低不会回升。这样就怀疑是板层本身串线导致的,那么就只有自己重新给它走一条线了,把原来的线隔断后用漆包线按照跑线所得的相关电路连上后测试电压恢复正常9.8V,触发后拉低回升到9.8V,进系统烤机一切正常。

    下班班,今天维修的更少了,孩子们开学了,不上网课就没生意了,哈哈哈哈

网友A:
楼上厉害呀,没有图纸都这么快就搞定。

网友B:
分压电阻上面应该还有个接地的二极管。可能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上面应该还有个接地的二极管。可能漏电了

没找到,整板都用刮线法刮过了,没有其他相连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厉害呀,没有图纸都这么快就搞定。

这个很简单啊,就是花点时间跑线而已

网友C:
也是,不上网课相对电脑的使用率就会下降了

网友:
飞线大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不上网课相对电脑的使用率就会下降了

嗯恭喜你答对了哈哈哈哈

网友D(2020-11-26):
你的跑线成果,助我修复一台类似问题,抱歉超时不能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跑线成果,助我修复一台类似问题,抱歉超时不能加分了。

无妨,能帮到就是好的,维修大家能互帮互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