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19液晶维修1例

楼主(2020-05-08):
华硕19液晶 不开机

供电线一针虚焊,打火导致铜箔烧断。
品字插座弹片都快烧焦了。更换掉。线路板补焊。

开机可以亮屏。发现字体失真,颗粒感严重。
换排线。

原来的排线是这样子的,驱动板端带个卡扣。
没有这种线。用普通排线,塞点塑料片进去压紧。

找了张小广告名片。厚度刚好。

用ab胶水固定一下。

图像恢复正常。
外壳很脏,里面找到不少海鲜-----蟑螂

84消毒水里外喷了一遍

底座有一层螺纹形状的同心圆,很脏,毛巾擦不掉。

手摇喷漆,直接喷漆覆盖

电源插口旁边铁壳生锈。砂纸打除锈,银色喷漆喷了一遍。

忙活1个多小时。搞的很新的一样

网友A:
淦,我是不会告诉你排线上那个塑料卡子是可以拿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淦,我是不会告诉你排线上那个塑料卡子是可以拿下来的。

背面是双面胶,贴着上去的。我揭下来了,把这个排线粘贴上去,发现厚了一点点。安装不进去,
所以才直接把卡子取了。

网友:
其实我想说   这个论坛里   你算牛人一个

网友:
小问题  好修

网友:
动手,收获大。

网友:
屏线背面贴一层胶带纸就行。

网友:
维修加翻新,耐心真不错,希望能卖个好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