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主板Z170-A艰难维修

楼主(2020-05-08):
主板型号:ASUS Z170-A
一块2修的主板,是一个同行客户(不是维修同行)送修的说是在XX维修(同一个市场的维修同行)搞不好的一连几块都搞不好就给一块我看看,一听到是XX维修 维修过的就知道这主板不简单了(凶多吉少)不是因为该维修同行技术水平有多高,而是从此维修同行手中修不好的主板肯定会少件缺件不是修不好拆件利用而是故意拆掉很多电阻防止其他维修同行修好,接到此维修同行修过的主板我一般看看就不搞了,不知这块主板命运如何

先观察外观没有发现明显动过的痕迹,也没有看到拆掉东西,插上电触发主板发出兹兹声不妙赶紧断电….拆开主板CPU供电的外壳一看,吓一大

跳拆了这么多的电阻…..

框框里的是被拆掉的电阻别问我怎么知道是拆掉了而不是原来就没有,没上件的焊盘是很饱满的,被拆掉件的焊盘是不平整有毛刺的,在论坛找到了点位图但是呢不支持查看参数那就无法判断电阻阻值了,遂上某宝购买,买到点位图之后就是找电阻,光找这些电阻都花了一个小时

下面是补好电阻的照片

上电测试发现CPU供电出来了,PCI-E复位有,主板的供电全部测量发现除了VCCGT集显供电没有其他正常输出了,看主板的CPU指示灯常亮肯定不跑码,复位不跑码的板子,仔细再观察一遍主板发现IO和声卡处有腐蚀其他地方没发现什么异常,清理测量IO附近的电阻时发现有断线 接好线后还是一样,测量了很多地方就不细说了,直接切入故障点,故障是无H_CPURST#,都有了平台复位了为什么会没有CPU复位呢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就没测这个信号,后来按照时序都测一遍才发现是没H_CPURST#信号

H_CPURST#实测无电压,H_CPURST#由HQ8和HQ9组合三极管转换产生,HQ9 B极得到高电平的S_PLTRST#就会产生H_CPURST#

S_PLTRST#实测无电压,奇怪了,测量IO那边的S_PLTRST#信号为3.3V,绝壁开路了,万用表一量果真不通

先飞线吧,看能不能解决故障先

接好线代码卡跑了,主板的指示灯也跑了起来

终于是亮机了,一根线就能搞定的事非得搞这么复杂…….
装系统测试烤鸡也正常,主板修复了

加分、加分、加分重要的事提醒三遍,不加分也可以在评论区白嫖两分

网友A:
这个同行也是个极品!自己技术不行!人品还.....  话说楼主能把TB买了的点图放出来吧?共享一下啊  你不是说论坛的没有原件信息吗?

网友:
看着经历讲出来确实不错,确实是高手

网友:
同行是冤家,现在还有这样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行也是个极品!自己技术不行!人品还.....  话说楼主能把TB买了的点图放出来吧?共享一下啊  你不是 ...

买来的点位是带加密的要他给的软件注册才能打开

网友:
这个确实难修。

网友:
赞一个。。。。 同行也牛人哇!

网友:
修主板的大神666

网友:
人为制造的故障比较难搞需要仔细观察

网友:
不是同行那些手脚早就秒杀了

网友:
缺钱可以挣,缺德定完蛋!

网友:
行道,德在先,修不好原样退回

网友:
这同行真不是东西,愿早日倒闭

网友:
没有公德心

网友:
维修不易呀!技术好牛掰!!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维修费翻倍

网友:
缺钱可以挣,缺德定完蛋!

这同行真不是东西,愿早日倒闭。

这种情况一定要维修费翻倍才行。

理论强悍的高手,好文章,值得加分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绝壁要白嫖两分的

网友(2020-09-05):
1151的时序不是先有平台复位后然后发出cpu复位,复位cpu然后cpu发出一组svid 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才出电压的吗?你这有没有cpu复位,怎么出的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