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170M,B150M不过内存及卡代码63维修

楼主(2020-05-08):
型号:V星H170M PRO-VDH 板号:MS-7982 1.1

上电测试故障为不过内存,此板无图无点,不过可以参考MS-7996 1.3图纸

直接卡E0,先软后硬先刷个BIOS,刷完依旧,测量VPP25、VCC_DDR、VTT_DDR电压都正常输出,从内存槽用示波器测量SMB_CLK_DIMM、SMB_DATA_DIMM的波形,测量发现只有SMB_DATA_DIMM有下拉的波形而SMB_CLK_DIMM没有,故障点锁定,追SMB_CLK_DIMM产生的电路

熟悉的转换管出现了,测量Q62的D极是有下拉动作的测到S极没有下拉动作,就是Q62管子坏了,从内存槽跑线找到转换管直接更换我一般喜欢两个一起换

信心满满的插腚~揩机~上电代码跑了起来,但是屏幕没有轻松点亮,没跑几下就停了卡在63代码不动了,等了一分钟还是不动

一开始以为是刷错BIOS刷回原机BIOS还是一样,又刷了官网最新BIOS还是一样,那就不是BIOS问题了,按我经验判断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跑到集显了,插上独显一试亮机了看来是集显问题,测量集显供电没有,本来想让客户上独显使用完事,但是这时同行送了一块V星B150M PRO-VD 上电插上代码卡跑一模一样的代码一样到63停了,这么巧合那就一起看看吧

测量集显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RT9624F的 1脚 PWM 的波形从上电到63代码无变化有料板直接就换了一颗RT9624F故障依旧,说明不是集显驱动芯片和上下管问题,应该是RT3606BC集显模块未工作,RT3606BC无芯片替换也不知道是否损坏,对照图纸测量一下芯片条件吧,量了一圈发现可疑的地方量到TONSETA的频率设定脚连接的电阻时发现电阻的阻值偏小很多并且TONSETA的电压为12V这是不正常的,图纸上是392K的,为了判断电阻问题直接用风枪开路电阻测量其真实阻值

电阻的阻值和图纸标注的392K偏差非常大,直接更换电阻,找不到392K的电阻就用390K电阻替代了,直接亮机

--------主板修复

第二块型号:B150M PRO-VD 板号MS-7996 1.3

故障也是卡代码63

这块主板我也不想测量了直接换392K TONSETA引脚电阻赌一把

结果是屏幕轻松点亮,码字发帖不易看完记得加分哦

 会员1260566300鑫豆2025-3-25 11:15
 会员940867300鑫豆2025-3-11 11:48
 会员811466300鑫豆2025-1-23 22:07
 会员36090300鑫豆2024-12-21 02:54
 会员203110300鑫豆2024-11-21 14:54

网友A:
我上次修个B85技嘉的主板也是楼主第一个故障!内存卡代码,弄了2天也没弄出来!最后客户着急拿走了!就是数据没波形!能换的全换了相关电路就差动桥了!唉!没搞出来  遗憾啊!

网友B:
看来是通病啊,哈。加分

网友:
集显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卡代码
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修个B85技嘉的主板也是楼主第一个故障!内存卡代码,弄了2天也没弄出来!最后客户着急拿走了!就是数 ...

你加焊一下桥说不定就好了,B85桥相对容易虚焊一些,,技嘉B85不过内存SPD供电连接的电阻容易阻值变大,还有SM.总线的连接的一个八脚芯片好像是调节电压的吧容易坏再者就是南桥和数据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加焊一下桥说不定就好了,B85桥相对容易虚焊一些,,技嘉B85不过内存SPD供电连接的电阻容易阻值变大, ...

南桥加焊了!你说的八角芯片是内存边上那个不?管理超频的那个对吧?换了!涛声依旧啊!  数据线打值也 非常正常! SPD的有3.3v,没看这个电阻是否异常!

网友:


网友:
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加焊一下桥说不定就好了,B85桥相对容易虚焊一些,,技嘉B85不过内存SPD供电连接的电阻容易阻值变大, ...

好像忽略了一个关键信号,就是内存复位

网友:
我有两块这板,一块不开机,一块也过不了内存,等会试试

网友:
看来是通病啊,技术很好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了,谢谢分享通病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D:
一看发的帖子,就是知道是高手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发的帖子,就是知道是高手高高手。

过奖过奖

网友:
学习了  大神就是大神  我是小白 学习了

网友:
社会我酒哥,人帅技术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通病啊,哈。加分

加分了?哪呢?

网友E:
请问大神,像一下cpu复位信号啥的,我开机看有没有电压是不是就可以了,也买不起示波器。还有那个VTT_DRR啥意思,我只知道那个内存供电。

网友:
高手 一直在牛A牛C之间徘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神,像一下cpu复位信号啥的,我开机看有没有电压是不是就可以了,也买不起示波器。还有那个VTT_DRR啥 ...

CPU复位信号量电压可以判断有无复位,但是要判断复位信号是否有效需要示波器(有电压不代表复位有效),判断总线级别的信号需要示波器才能测量 比如 SPI、SM总线等,VTT_DDR内存VTT总线供电(电压值是内存电压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信号量电压可以判断有无复位,但是要判断复位信号是否有效需要示波器(有电压不代表复位有效),判断总线级别的信号需要示波器才能测量 比如 SPI、SM总线等,VTT_DDR内存VTT总线供电(电压值是内存电压的一半)

对,因为我感觉cpu复位信号可能有上拉电阻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信号量电压可以判断有无复位,但是要判断复位信号是否有效需要示波器(有电压不代表复位有效),判断总线级别的信号需要示波器才能测量 比如 SPI、SM总线等,VTT_DDR内存VTT总线供电(电压值是内存电压的一半)

我的一个ga-p55-ud4,很奇怪,PCI有复位,但是开一会关机。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值得学习

网友:
分享不易,已经加分。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的人

网友:
经验分享值得称赞

网友(2020-06-09):
思路真清晰,大师

网友F:
果断加分,TONSETA有故障一般为不出CPU供电,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断加分,TONSETA有故障一般为不出CPU供电,学习了。

谢谢,共同进步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给你点赞

网友:
非常不错,技术过硬

网友G:
有没有1.3的图纸,搜半天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1.3的图纸,搜半天搜不到。

某宝有。。。

网友H:
学习了学习了,等下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学习了,等下加分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网友:
集显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卡代码

网友:
SMB_CLK_DIMM、SMB_DATA_DIMM是那个脚了?谢谢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了

网友:
高手!小小白来学习了。把经验与人分享,应该加分。

网友(2020-07-10):
技术贴 ,不错,学习了。

网友:
论坛大神就是多  适合新手学经验

网友I:
白嫖一个哦,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白嫖一个哦,加分哦

白嫖小心账号哦,禁言哦

网友: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2020-10-26):
很想通过学习达到大神的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