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触摸板没反应

楼主(2020-05-08):
一台华硕(飞行堡垒)FG95GT安装1809系统触摸板驱动用不了,而且关机风扇转,键盘灯亮,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先更新下BIOS

网友:
关机风扇转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显卡驱动有问题      你可以先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网友:
这个系列的笔记本问题不少,各种各样的。

网友:
是不是触摸板的排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