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SE后摄像闪光灯打不开(这是

楼主(2020-05-08):
苹果SE后摄像闪光灯打不开
(这是个求助贴,不是案例

收了台小进水的se,故障为后摄像头和闪光灯打不开,以为就换个转换管子或者借个店就好了……
结果量都不量挑2.85v管子短接、借3v,发现依旧打不开。
后来换了一个管子发现2.85v是正常的,1.8v 1.2v都有……
从基础开始观察座子,座子还是很干净的。
然后打阻值,到第24脚时,只有300多……
图纸是经过一个电感去的u3300,一打开屏蔽罩就看到u3300有腐蚀,洗板水清理后打阻值不行,焊油加焊也不行。
拆掉,底脚果然各种腐蚀……从别的板上拆颗料植锡更换后打24脚阻值恢复正常~
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就直接把屏蔽罩吹上了……
结果……
还是打不开,然后重新打阻值,现在阻值全部正常~
相机闪光灯依旧打不开~
好吧……没有头绪了
不会是cpu吧?
哪位大神给个思路呗~
自学维修的大白菜一枚

网友A:
你可以查下摄像头的开启信号   ,,当手机执行开启摄像头的时候,你测下开启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下摄像头的开启信号   ,,当手机执行开启摄像头的时候,你测下开启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感谢大佬提供的思路,我晚上回去试试。
我还有问题,主板正常的情况下,不装主摄像头闪光灯能不能工作的?

网友:
闪光灯IC损坏,也会也会造成,摄像头打不开

网友(2020-06-14):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提供的思路,我晚上回去试试。
我还有问题,主板正常的情况下,不装主摄像头闪光灯能不能工作的 ...

闪光灯单独是可以的,你修好了么?问题出在哪里?